升技BG-72主板问题

楼主(2010-11-14):
全板电压都正常,诊断卡不跑码。重刷BIOS还是一样,请问还有那里问题呢?

网友:
你总要说去是什么主板,775的主板一般都是CPU底座空焊   如果是AM2 的主板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个诊断卡看看  有可能是诊断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478接口  原来也是经常出现不跑码,重新装一下CPU又可以正常开机,现在怎么弄都不行了

网友:
诊断卡是正常的

网友:
换CPU试一下了吗?再就是上负载,把时钟复位等标注测试点都测一下,把数据发上来,再就用灯座看一下U座是否空焊。

网友:
CPU 1.3V  时钟输出1.6V   ,点复位脚既然会关机?请问是那里问题?

网友:
CPU底座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底座空焊了

网友:
重装cpu 有时候能正常 ,说明问题找到了 ,带灯测试座看下 ,或者压一下看看 跑不跑。

网友:
同意座空焊了

网友:
大火猛吹cpu座。

网友:
要么北桥  要么cpu座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测量下NB与U座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