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传真机维修代码

楼主(2010-11-14):
松下传真机维修代码
进入维修代码
MENU—#—9—0—0—0—*
004 打印传送报告          “1”ERROR “2”ON “3”OFF
005 自动接收方式          “1”只有FAX “2”EXTTAM
007 FAX铃声计数              1至4响
008 人工接收方式          “1”TEL “2”TEL/FAX
009 TEL/FAX延迟响铃           1至4响
012 TAM遥控启动代码       “1”ON “2”OFF
022 日报表自动打印           “1”ON “2”OFF
023 海外方式                 “1”ON “2”OFF
025 延迟传送                ON/OFF
030 FAX静音识别响铃       3至9响
039 LCD对比度             NORMAL/LIGHT/DARK
040 静音检测                 “1”ON “1”OFF
041 FAX启动代码              ON/OFF
046 接收顺利                 “1”ON “1”OFF
058 原始设定                 “1”Normal “2”Light “3”Dark
070 FAX调页程序             ON/OFF
080 设定初期值             YES/NO
501 暂停时间                001—600×100s
502 重呼时间                01—90×10s
503 拨号速度                 “1”10pps “2”20pps
520 CED频率选择          “1”2100Hz “2”1100Hz
521 国际方式选择          “1”ON “2”OFF
522 自动待机选择          “1”ON “2”OFF
523 接收均衡器选择           “1”ON “2”OFF
544 文件输送位置调整设定    01—99
551 ROM检查
553 在FAX通信选择上的监听     “1”OFF “2”P-B “3”ALL
554 Modem检查
555 扫描器测试(CIS)
556 马达测试
557 LED测试
558 LCD测试
559 文件夹纸器测试    “1”ON “2”OF
560 刀具选择          “1”ON “2”OFF
561 键测试
563 CCD位置调整设定
568 刀具测试
570 break%中断选择       “1”61% “2”67%
571 ITS自动重拨时间设定    00—99
572 ITS自动重拨线路断开时间设定     001—999
573 遥控接通响铃数设定           01—99
590 FAX自动重拨时间设定       00—99
591 FAX自动重拨线路断开时间设定     001——999
592 CNG传送选择        “1”OFF “2”ALL “3”AUTO
593 CED和300bps之间的时间 “1”75Ms“2”500ms“3”1s
594 海外DIS检测选择       “1”1st    “2”2nd
595 接收故障限定值设定        001—999
596 传送级设定             15—00dbm
598 接收灵敏度             20—48
700 EXT、TAM、OGM时间       01—99Sec
701 静音检测时间             01—99×100mSec
702 EXT、TAM响铃计数       0—9
717 传送速度             “1”9600bps     “2”7200bps
                           “3”4800bps “4”2400bps
718 接收速度             “1”9600bps     “2”7200bps
   “3”4800bps “4”2400bps
719 在TEL/FAX方式中挂断电话       “1”ON    “2”OFF
721 暂停音频检测                   “1”ON    “2”OFF
722 重拨音频检测                   “1”ON    “2”OFF
732 自动断开取消时间                 “1”350ms     “2”1800ms “3”off
763 顺利接收CNG检测选择          “1”10s    “2”20s     “3”30s
771 T1记时器                      “1”35s       “2”60s
815 传感器检查
测试热敏头     85(用户方式)MENU——#
检查刀具    562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A:

请问还有其他型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