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1没有反应

楼主(2010-11-14):
IBMX31插电待机有0.03V开机不跑码电流去到0.60和0.64检测内存CPU供电正常3.3V和5V也有南北桥各供电也正常、、搞不清楚什么问题也不好下手。。请教各位怎么修法、、

网友:
看看时钟复位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压一下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有1.5V这样复位有3.3V没有示波器只好用表量啦!有电压应该都正常的、、

网友:
X31的机子一般是,MAX1845控制1.2V,1.0V,1.5等电压的SOM管容易坏,其次是北桥。

网友:
这个电流,最有可能的就是北桥和内存了,建议先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查下1845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1845有三个U48和U49的电压正常、、4脚16V    7脚和12脚3.3V     9脚和11 21  22脚5V     10脚2V 而U57的电压是7脚没有电压11脚只有3.3V    12脚的1.85V其他的都一样、、就是三个脚的电压和U48和U49的不一样、、用表一脚接地一脚接11脚的时候会重启有时会跑C1或其他代码电压还是没有变一样是3.3V请问是哪里问题吗?在论坛里看到有很多贴说有两个电容问题我没有找到那个代码不清楚是哪一个、、请教

网友:
怎么都没有回复啦!各个那么忙啊!

网友:
你把C683的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容有1.2V这样不过我都换过啦!还是一样???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C136 . 它是VCCCPUCORE作滤波用的,它你换了吗

网友:
做一个CPU的BGA.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量下CPU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