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正常跑码不显示,换一个别的可以 ,把这显卡换到别的机也可以

楼主(2010-11-14):
今天有一台这样的机。华硕M2V 七彩虹X800显卡。
●测错卡过了,没有显示,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按灭,CRTL +ALT +DEL按可以重起,再跑码。就是不显示。
●拆X800去别的机测试,可以点亮进系统。
●拿本店一个6600LE到华硕M2V 也可以点亮进系统。

就是客人的机子的显卡没有显示。。。。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已换过内存,用洗板水清洗过的了。

网友:
我碰到的是主板问题,重做BGA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总线故障

网友:
是我的话直接跟顾客讲不兼容,换显卡了

网友:
总线故障和不兼容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已经不稳定了。如果叫客户换显卡, 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出同样的问题,或者主板压根就不工作了!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桥空焊,加焊一般就可以解决 前两天也碰见个,加焊桥 OK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类似的故障,我都是叫客户买张新显卡就OK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来找我。

只能说明是不兼容了。

网友:
看电原是不是有问题。如电容是不是有暴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有人说是不兼容问题,我们也只能这样和客户说,这种问题还不知道这么解决,主要是谁都没坏,搭一起就是行

网友:
清洗显卡槽子。查显卡供电,和PCI-E总线

网友:
刚刚试完也完成维修过程。。。。。
具体这样,我拆下来打算看一下主板什么问题,全部拆下后最小化开机,行了,我倒。于是开了几次也行了。于是我用测电源那东东,测了一个原来的电源,发觉PG没有亮。呵。装回机箱,换了个电源,开机,OK,,全部正常 。。

拆下来发觉电源两个大电容坏了一个,换之,OK,,,明天可以交货。

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容问题,还是拆了装了一个又可以。

这个是长城电源,以前也是修过一个长城,没有PG,换了电容就可以用了。

网友:
原耒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引起显卡供电不足,导致点不亮,换显卡能亮,没遇到过!

但是大电源起包,这个电源应该已经严重老化,应该引起开机故障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