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里的VTT-OR、VTT-OL电压从哪里来啊

楼主(2010-11-14):
  大家好,我想问下VID(0-4)组合的上拉电压一般都是3.3V,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图纸里的却是VTT-OR,我在图纸里找了好久也没找出来这两个电压是怎么来的。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VTT-OR、VTT-OL电压从哪里来的。
  还有想请问下就是CPU的编程电压现在是怎么命名的?(如以前是VCCVID)

网友:
呵呵,这个我昨天才看到,这个电压是由VTTVID电压经过CPU转换过来的,也就是说没上真U这个电压是没有的.有的主板设计时,把VTT_OUT_R电压做为CPU电源管理的EN信号.有些775的主板不上真U没有核心供电的原因.

网友:
这个是CPU在得到VTT电压和VTT-POWEROK以后  CPU内部输出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真诚的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