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扫描器的原理及故障排除

楼主(2010-11-14):
激光扫描器的原理及故障排除

在日常使用中我们往往认为扫描器的价格不高就是高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其实不然,不要看一个小小的扫描器,它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不亚于一台大型的打印设备。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它的原理及常见的故障:
激光扫描器的原理当用户触动电源开关或相应的设备使扫描器通电后,VLD发出红光激光束、穿过扩束透镜被扩束,射到可摆动的反射镜表面反射到条码上形成一个激光点。当反射镜摆动时,根据光学反射原理条码上的激光点位置发生变化、反射镜连续摆动,那么我们会在条码上看到一条红色的激光线,这是视觉暂留现象所致。条码的表面较粗糙,照在条码上的激光点发生反射,条和空的反射强度是不同的,漫反射的光射到反射镜上,再由反射镜反射向集光器,由集光器集光,由滤光镜滤掉杂散自然光射入光敏二极管,产生光电感应信号,再经放大,整形译码,变成有用信息,传输到主机中。
无法识读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1) 没有打开识读这种条码的功能。
2) 条码不符合规范,例如缺少必须的空白区,条和空的对比度过低,条和空的对的宽窄比例不合适。
3) 阳光直射,感光器件进入饱和区。
4) 条码表面复盖有透明材料,反光度太高,虽然眼睛可以看到条码,但是采集器识读条件严格,不能识读。
5) 硬件故障,和你的经销商联系进行维修。
笔记本电脑上,键盘接口的扫描器工作不正常,或扫描器正常而键盘不能工作,笔记本电脑上,键盘接口的扫描器相当于外接键盘。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接口如果连接键盘之后可能的变化是:
1) 原有键盘失效。这时扫描器正常而键盘不能工作
2) 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正常,外接键盘不工作。这时扫描器不工作
解决办法:
1) 通过自动方式设置BIOS使外接键盘工作
2) 连接键盘接口扫描器
3) 扫描器接外接键盘
4) 或者直接使用串口扫描器
读取一个条码后,扫描器死机
1) 由于扫描器的保护功能、如果读取的条码数据传输错误,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从而防止数据丢失。如果把没有传输成功的数据读取后,扫描器可以从新使用。
如果发生这种现象,请仔细检查员连线、协议。确认无误后,关掉扫描器,再打开就可以重新正常使用
设备不能上电
1) 电源连接不好
2) 保险丝熔断
3) 扫描器电源电路故障
应该送修的故障
1) 指示灯异常,设备不能工作
2) 有异常声音
3) 没有激光线
4) 扫描距离变得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