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Vostro 1310,不开机数字9灯狂闪。(更换新的显卡芯片问题解决)

楼主(2010-11-14):
DELL Vostro 1310开机,电源键灯亮,光驱响了一下,硬盘灯亮起约2秒后灭掉,屏幕黑了几秒,然后面板上蓝牙标志后的三个灯中,数字灯闪,后面两个灯长亮。屏幕一直黑着。之前是电脑显示屏花屏,外接就不花,后来在论坛里看到大家讨论,感觉是显卡的事,今天加焊了一下显卡。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内存和CPU我都试过没有问题的。请高手指点一下,是我把显卡加废了,还是别的地方的问题?谢谢。

更换新的显卡芯片问题解决,看来是显卡的事。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搞好,这个板子很薄,特别易变形

网友:
我非常注意的做的,加焊之前我特地把板子加热过。而且板子一点也没变形。

网友:
加焊时,可能掉元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照过加焊前的图,没有掉过。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部分出差错了,不是显卡本身就是外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重新做的。我也很怀疑是电路的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有哪位遇到同样问题,最终解决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上次我们修过一个dell 1330的机器就是不过内存,(二修本)就是别人摘了几个电感去导致的

网友:
RE: 求助:DELLVostro 1310,不开机数字9灯狂闪。

看样还是cpu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显卡没有做好,如果楼主做显卡的时候把其他的桥弄虚焊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LZ换块新的吧,省是不说,还排除疑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提供的参考图,从你的图纸上看应该是CPU的事,通道是我没有装好?我好好查一下CPU。

网友:
我碰到过。应该是BIOS坏了,刷个试试。

网友:
这是1310的通病,我是直接换板子的

网友:
那么现在外接还能不能显示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更换新的显卡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BGA机不好吧~~加焊也会坏?

网友:
显卡芯片的电阻电容在做BGA的时候容易虚焊,做BGA之后注意把周围打理干净

网友:
学习了 有价值的资料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