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J 不稳定

楼主(2010-11-14):
故障现象: A8J  945 芯片组   ATI 显卡

客户刚拿过来是说是不开机,试过确实不开机, (注明休眠开关没有问题)。把机器拆下来BIOS放电后通电可以开机有显示。装好回去反复开机没有问题,客户拿回去用几天又不行,晶振换过,旁边小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知道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
你得把不开机时候的工作条件查清楚噻,看供电时钟复位到底是哪里没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走一下捷径,是不是通病啊,碰到几台了,有的不上BIOS电池就可以。装上去就不开机。

网友:
晶振换过,旁边小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
看不明白你说的,,你说的不开机。 是指的不加电吗。32M时钟不对才换的上面吗?

网友:
LZ能否把不开机时的上电状态说一下

网友:
看的一塌糊涂哦。你说的那个BIOS 是COMS吧

网友:
俱体怎么个情况啊,3 5v有没有出来,开机条件是否满足,可以直接做下南桥,如何在其它开机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碰到过直接做南桥好的

网友:
换CMOS电池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南桥好了,一直都没有返修过,谢谢!

网友:
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不开机时.有触发吗情况说明白一些,

网友:
大家同学习,共进步,谢谢

网友:
新手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dv2000修过同楼主一样问题直接干 南桥ok

网友:
都没明确的证据   换个SB就好了  郁闷

网友:
有很多是CMOS电路的事

网友:
看一看条件呀

网友(2010-12-15):
查一下工作条件   加焊一下也许是那里有虚焊

网友:
如果供电部分没问题,加焊下南桥

网友:
桥不良几率很大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 不行就换个新的。

网友:
南桥的事情,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从简单处着手是一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