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引起跑C1

楼主(2010-11-14):
接主机一台,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有时不能开机,实测和顾客说的一样,第一次开机,跑码正常,无显示,断电之后,3VSB消失了,拔掉电源插头,十秒后再插上开机,跑C1,断电,3VSB又消失,拔插头十几秒,再开机,不跑码,换外设,最后换到电源,正常开机,
打开电源一看,有一16V1000UF电容略有发鼓,测此电容一脚接地,一脚与5VSB直通,测5VSB实际电压4。75V,换此电容之后正常,拷机十分钟,过,

网友:
哈哈。电容正常的

网友:
变成修电源的

网友:
好晕,开机不正常还不用最小系统法。也不用我们自己的电源。晕。

网友:
试了这么久才换电源。。晕乎

网友:
试了这么久才换电源 晕乎

网友:
一开始就要用最小系统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