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 触发0.15A掉电

楼主(2010-11-14):
HP CQ511 触发电流到0.15A跳回0。01,再按开机键再到0.15A掉电,测各大电感均无短路,3.3V 5V 1.3V 1.8V都出来,就CPU供电出不来,请高手指点一下,给个思路。谢谢!
U7015芯片本身损坏,谢谢大家!

网友:
0.15应该还没到 CPU供电的时候,看看1.05V电压正常不正常,它一般是 CPU供电的前凑

网友:
这个板子,才出来四个电压呀,南北桥的1.5V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北桥旁边的电容上测得1.05V

网友:
原本是可以点亮的 机器是被摔过的,换过屏后能点亮就是找不到硬盘,后来发现硬盘接口破裂了,针也有的脱焊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弄了下,到0.15就掉电。奔溃啊!!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CPU供电电路是重点。

网友:
cpu供电要查,EC也很可疑,最好加焊下。

网友:
现在是 CPU供电都没出来,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再说。CPU供电都没有,当然会掉电了

网友:
那个不是硬盘供电,硬盘供电一般都是待机3V和5V通过MOS管转换的。图没截全,也看不清楚。现在的问题还是先修出CPU供电再说,一步步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后级所有电压出来了,CPU供电才会出来的。有的板不插CPU掉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