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Z1XZC 开机密码 BIOS密码 怎么破解

楼主(2010-11-14):
SONY PCG-Z1XZC  这个机器开机有密码  应该是BIOS设置的 但是找不到BIOS程序啊  这机器是刷BIOS破解密码的吗 不知道啊

网友:
索尼的机器开机密码都是在BIOS里,所以只有刷

网友:
都是在BIOS里面 不可能吧  怎么有人说是在密码芯片里面呢     还有说有什么算号器   没破解过啊  谁知道  咋整啊

网友:
谁知道咋整啊   说啊   指点啊

网友:
给你个算号器试试 SONY解

网友:
谢了  我没试你这个  我找到了一个哥们 苏州的 帮我算出密码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
sony 的密码应该不是在bios里面的,应该是在南桥旁边的8个叫的小IC里面。

网友:
是迅驰的机器   不是双核     SONY的机器都是密码芯片吗  不是刷BIOS的吗   没搞过SONY的机器啊

网友:
后面一大堆数字  什么号   你说的哪个 后6位啊

网友:
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ibm的本都是刷 马片,  索尼的应该是刷BIOS  在找找,耍个看看。

网友:
有谁能帮我说说那个密码芯片的型号呀,我也是急于解密。

网友:
最好能发个图片过来。

网友:
换个码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是开机密码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去PE 用软件把密码清空! 要是BIOS有设置密码,那也可以用算号软件算出通用密码的,不过算号软件只是针对一般的,特殊的sony 像比较新的 也许就算不出来!

网友:
就是 说  怎么算的  用什么软件算的   没算过 不清楚啊   什么新机器 老机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给的解密软件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