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锐锋K411本做系统超慢成功修复

楼主(2010-11-14):
清华同方 锐锋K411本做系统超慢成功修复

  客户说在家做系统超慢,GHOST个镜象要三个多小时。首先想到的是硬盘和光驱。
  第一步先用我的好的外置光驱做系统,故障依旧。
  第二步:用测试软件测试硬盘,硬盘没有问题。
  那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就直接拆机,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原来此机进过水,而且这个机器本来就很脏,里面都生锈啦!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机器。二话没说,直接用洗板水清洗。清洗过后,装机测试,还是故障依旧。
  晕,难道是南桥下面也进了东东,再次用洗板水清洗南桥下面,只是没有拆下来的清洗。再次测试还是故障依旧。
  加焊南桥试下,加焊后,测试,晕死,故障依旧。
  重植南桥,取下时不小心把南桥芯片弄掉点啦,主板倒没有问题,只好买块新的南桥。两天后芯片到手,BGA之前先烘干一个小时。BGA之后,测试呵呵,终于搞定啦,原来GHOST个系统要三个多小时,现在3分钟就把镜象做完啦,呵呵。心中成分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更换BGA,而且成功啦,呵呵。以后拆BGA的时候可要注意啦,小心就不会掉点啦。
  此南桥芯片为SIS968.写的不好,供大家分享。

网友:
碰到过不少这样的问题

网友:
桥会掉点,真的没有遇到过,BGA掉点的就有很多,,,应该此机是进水以后南桥的点会有问题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