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的CR33系列不定时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0-11-14):
最近有几台这样的机子来修,散热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一般都是用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不定时自动关机。找不到头绪,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方面的精验。谢谢指导!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怎么知道散热没有问题的。改常转了吗。

网友:
不知道LZ有没有检查散热系统,最好用温度测试软件看看显卡或CPU各部件有无过温的。针对性的对排故障。还有虚焊

网友:
是这个机种的一个通病  具体位置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问题不在几块电源板。在主板上。

网友:
看看IO附近吧,同事前天修好一块同样型号的,不过是不定时掉电,加焊了IO和附近的元件,测试一天没有掉电

网友:
今天也碰到这个机型,也是不定时掉电。我也是找不出啥故障。怀疑温控,所以我把CPU风扇改成长转,目前试机中。也不知道行不行。唉!

网友:
遇到过,,最后没搞定,求真相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    风扇改长转了    显卡垫铜片片了       还是没解决

网友:
机器不修了,给客户拿回去了!确定不是散热的问题,没办法找不到原因,客户也不愿意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