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680K怪问题

楼主(2010-11-14):
再店里测试正常,到客户那打印半张纸就打乱码,或总走纸不打印,搬到店里测又是好的.怎么打印都没事.莫不是碰到鬼了

网友:
驱动删除再装 一下

网友:
客户那里打印脱机自检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同样问题,客户跑了好几次,后来上门发现打印线有问题

网友(2010-12-15):
驱动 打印线  主机接口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好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