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 不开机

楼主(2010-11-14):
今天接修到一台DELL 600M的机器,客户拿来现场演示:机器不触发,但按多次后又加电触发了,还能进系统,但到一半的时候掉电了,再按又不行了。客户自己描述是会掉电,但开不了是这两天刚出现的。接到机器后基本也能确定是板子出了问题,告诉客户这机器要留机修了,出了单打发客户后直接就拆了机器,一看郁闷,原来是进了液的,电源头部分一片腐蚀,头字都锈了,没法先清洗了再说,清洗完后再换了电源头(怕接触不好),一插可调电源,晕,现在连待机都没了。得,按步就搬,拿表追线路吧,咱没那清洗就能好的福分。经测量后发现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公共电压根本就没有,电源头进来到Q49后就没了,Q49的G级有19V,看来问题在这,测反面的连接电阻R29两端都是19V,R30一端19V,一端0V。查了图纸这两电阻是分压后给Q49G的,阻值分别是470K和47K,看来是R30断来了,在线量了阻值,确实是无穷大了。在料板找了颗像近阻值的电阻上去,通电出现了0.01的待机,一量触发开关上的电压5V正常出来了,触发后板子跑码了,装机测试OK。最后总结,个人感觉原先的掉电应该也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化导致的,正因为清洗,所以电阻直接就无穷大了。新手发贴,请指教。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很顺利啊。如果每台机子都能修的这么顺利就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