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W1943SV的程序。

楼主(2010-11-14):
求LG W1943SV的程序。
现在的故障是,不接主机有无信号提示,接主机,灯闪,无显示。
测行场同步阻值正常。
估计是程序坏了。
机子前面面板是W1943S,后盖上的型号是W1943SV,里面只有一块小板。
无信号

网友:
是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吗?主要查VGA接口附近的元件,还有就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试下,有些电源板有个3。3V给按键供电的线路有短路也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为类问题,但不会修!

网友:
查VGA接口那里的二极管跟三极管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1942或者1952成不成1943还没呢

网友:
1942S 1952S成不成,1943的还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