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加硅胶的问题!

楼主(2010-11-14):
我一直想弄明白,当CPU和GPU上都有原配的片状散热片或原厂配置的硅胶时到底有没有必要加硅胶!我们用的肯定没原厂的好,那叫硅胶那不是破坏了原来硅胶的导热性了,是不是只是为了增加湿度而进行较硅胶的!不加和加的利与弊分别是??高手解决一下!
cpu

网友:
原厂的散热片应该换掉,因为他们已经变形了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了。硅胶的作用是导热的,所以一定要买好的散热效果才会好。

网友:
一般来说,散热片都不需要换,除非散热片和u接触的部位变形了,会使得散热不好。
硅胶一般来说,你取下来之后,最好涂上一层,要求越薄越均匀导热就越好。对硅胶的要求嘛,没那么高,一般的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minmin369
同意楼主:

网友:
反正我当初在工厂时装散热片是趁硅胶没干的时候摁上去的,我想是因为硅胶湿的时候摁上去会跟硅片形成良好接触,干的时候再装,硅胶不能跟硅片紧密接触,散热效果就差了。还是涂的好,再说了硅胶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原装跟散装差别不大吧。

网友:
把散热片和CPU的接触面清洁干净,然后放点硅胶在CPU表面,不用放太多

网友:
一般是不是用换的,

网友:
我每次都擦干净,换新的硅胶

网友A:
同意楼上说,应该换掉

网友:
现在厂家设计都是用保修内的,所以建议换!

网友:
硅胶的作用应该是在芯片和散热铜片接触不好的地方其传热的作用的,他比空气的导热性能好,而且还有很好的可塑性,但是硅胶的导热性和铜片比起来就要逊色些了,所以在涂抹硅胶的时候应该尽量少量,以芯片和散热铜片充分接触为上策,硅胶只是由于铜片会有一定的变形,不可能完全和芯片接触,就在没有接触住的地方放入硅胶来填充,我想在电脑出厂时,铜片和芯片都是全新的,外形较好,接触也较好,这时涂上了原厂的硅胶,随着时间的流逝,硅胶变干后仍保持的原厂的状态(受外力变形另算),所以我在给客户清理灰尘的时候尽量不去碰原厂的硅胶,也不会破坏他们粘合的状态,应为如果我给他们拆下来后,由于原来的硅胶是很干的,很难清理,一般用塑料之类的比铜片和陶瓷硬度小的器件(一般用指甲)将干硅胶清掉,然后涂入新的硅胶,但是在清理过程中很难保证不残留,一旦残留就会给芯片和散热片之间造较大的空隙,影响散热~~所以我感觉还是不碰的好。

网友:
bcsx
的帖子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都会微小的变形,

网友:
我觉得散热片没有明显变形就行,不用换,如果太脏一定要清理的.
硅胶当然要用好的
当然能用不能用可以从开机CMOS设置里看一下CPU的温度,装好后,开机高过75度,还是换一个比较好散热片.

网友:
那个导热软胶导热效果最好的,一般破坏了最好换一个

网友:
我的拆开了,干了硬了的一般就擦干净,涂上新的导热硅脂。没有特别注意什么品牌。

网友:
我还是很同意前3楼的那么朋友说的!呵呵

网友:
哎,回复得很用,
不过不太狠,我这狠的哥们,
直接去掉硅胶,换上铜片,
不过就是铜片厚片不好搞,他们用铁榔头砸啊砸,边砸边试,能赶上打铁了,不过那个散热效果才叫好,叫超好啊

网友:
换掉原装的好些,基本都会发硬了

网友:
我觉得硅胶的用处好像不是太大。温度降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个不用那么迷信原厂的,这个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不过是改善两个接触面的导热性的导体。原来的用时间长了,如果不动它也没什么问题,如果散热器拿下来了就应改换新的了。

网友:
我是不觉得硅胶这东西有什么原厂之分的,一般我也就看情况,有的卸下散热器,若是硅胶太干了,我就换掉,有一定的可塑性,我就原样扣回去。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啊!散热没什么区别!其实最重要的是上面的散热片,铜的一般没什么变形,铝的要是不咋了,我就建议换掉了,不是硅胶能解决的!

网友:
原厂的硅胶在干了之后会变得很硬,因为有铝粉。硬了之后把它分开就影响导热,只能刮掉重新涂新的。好的硅胶是有铝粉的,价格也贵。

网友:
建议换掉原来的,因为原来的已经干了,拆开后,导热性能不是很好,应该清理干净,换新的硅胶

网友:
有没有人研究过,硅胶用了多久会变硬?

网友:
薄薄的一层,不要涂多。涂多了容易点不亮的。

网友:
个人认为硅胶这东西!作用不大!一般就好!

网友(2010-12-15):
严格说是导热硅脂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买时一定看好是导热硅脂,别买成导热硅胶了。要是硅胶抹上了就别想摘下来了。

网友:
链淞说得对

网友:
只要温度适当或者高点都不会变硬的

网友(2012-12-20):
原厂的好点吗?

网友:
何必那么纠结哦,如果温度在正常范围内,不换也没问题,除非真的起不到导热作用了才换嘛。一般开机不进系统温度在六十度以下我都是不换的。CPU要到100度才会自动关机,死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所以工作时温度七十几度也没事的。

网友:
用测温软件测下,只要温度不高,用什么方法都行

网友:
原厂的有什么分别?

网友:
如果原厂的散热垫没有损坏那就不用动,原厂是涂硅胶的就要把原来的擦掉重新抹点新的

网友:
我也是同意三楼所说的,一般都不需要更换

网友:
硅胶主要是增加有效接处面(比如清除气泡==)

网友:
是导热硅脂,不是胶。能覆盖表面就不用添加。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换,而且擦干净,换新的硅胶

网友:
这个个人感觉自己备好点的硅胶就行了,要求没那么苛刻的

网友:
基本上原装的比较好吧,硅胶还分牌子吗?这个不太了解,一般刮干净,涂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