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败的Fluke 187测量精度问题

楼主(2010-11-14):
       今天上午,在淘宝上买的187到货了,9.5成新,带原装表笔,共1300元。。。。虽然不是全新或近似全新,但成色也还不错,没划痕没圆珠笔画,只是有正常使用的痕迹,跟平台接触的地方,有些黑黑的东西,但用手擦几下就擦掉了,本来想在广州那间铧新或者女王那里买的,可铧新的服务态度超恶劣,买了那么多东西,还没遇到这种鸟人;女王呢,叫发近似全新的机子的图片来看看,推说数码相机坏了,要迟点才发,就没下文,迫不得已,才买了这个,不过后盖的2个螺丝都全的,而且基本没拧过的痕迹。。。。     说得有点远了,现在说说发现的问题:觉得精度好象有问题,测量1.5V的5号电池,显示1.3618V,1.2V的镍氢蓄电池,显示1.2960V,3.7V,820mAh的诺基亚手机电池,显示4.2658V,跟标称的差得很远,更要命的是,选择直流mV(ac+dc)档位,测量3.7V的手机电池,竟然显示“OL”,左边正中有一个闪电标志,直流mV档位的量程不是0-5000mV(即是0-5V)的吗?才3.7V的手机电池,怎么会超量程呢?还有,测量1500UF和2200UF的主板电容,分别显示1.52mF和2.32mF,大家说说,我的这台187是不是有问题呀??如果是的话,就要退货了。。。

网友:
电池电压不是标准的电压,新的3V电池量是3。3V也正常。

网友:
量一下电源的5VSB试一下。1117试一下。

网友:
说了半天你自己也没个基准做参考,能能先搞个100%可以确定精度的基准电压呀?

网友:
手上没这种东西。。。。我买个表来是想学维修的,不是想拿来看那些多么精准的测量数字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二手也要1300,真贵呀!

网友:
“我买个表来是想学维修的,不是想拿来看那些多么精准的测量数字的”,唉,真搞不懂花1300块还不对精度做要求,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有可能是被我毒害的。。。罪过。

网友:
顺便说句,3.7V的锂电池,充满电后是4.2左右的。

网友:
用精度高的可调电源,调好输出电压,再用FLUKE187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1000MV等于1V。。再瞎量你的宝贝就彻底不准了

网友:
手上没电阻电压基准就根本无法谈精度.

网友:
打售后电话问问!怎么可以用毫伏量3.7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毒啦。。。哈哈哈
淘宝就那么几家做二手F187生意的,而且货源很少,大多是挂在那里在其他人家拿货。
1,187买的话需要有基准验收或者各档位测试验证。
2,里面的原装保险丝2个也要120元,一定要看好。
3,开关机的时候按住hold按钮,可以看清液晶显示是否正常。
4,主板查看(是否是维修过或者改装等,还有电池腐蚀过)
5,可以搜索一下本论坛关于此表的所有文章作参考,配件,外形等...

从你表达来看,你对万用表的测试测量很不熟悉。
1,电压档位基本正常(mV档应该最大3000mv)。
2,电容档?去看看电容单位转换基础吧。
3,最好测量一下电流吧。可以验证此表2个关键部位是否好。
最后建议你下载一个FLUKE187/189使用手册。
论坛应该有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