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V3700花屏自制简易焊台

楼主(2010-11-14):
一台康柏3700通病花屏,明显的显卡芯片虚焊,由于手头没有返修台只好自制一个,一个椰风空瓶上边掏空,边上搞一个洞,搞一个架子微高瓶子,用一个焊风枪放在洞里,把主板放在架子上孔对准显卡的背面,温度调到350度,另一个风枪调到250度加焊,十分钟就ok了,装机开机成功。

网友:
其实拿250度吹一会就好了吧?

网友:
老大
NVIDIA“显卡门”的显卡,7300,8600等,我8205风筒吹1分钟就好了
但是能撑多久你知道么?
值球也才支撑1个多月

解决根本问题,是换升级版本的芯片啊,升级版才是王道

我们这个礼拜,什么也没干,光修返修的HP本了。头都大了,修不好,就赔顾客钱
不如直接让换升级版

网友:
这哥们说的对。还是治根本吧。要不客户杀回马枪的时候,那才叫一个烦。如果懂是怎么回事的还行,要是来个不懂的,扯着嗓门跟你嚷嚷。好像本是咱们玩坏的。。。

网友:
直接吹应该就可以啦,又可以不用那么麻烦。这种简单的可以做做,最好是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