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万用表测量时,黑表笔先接测试点 还是红表笔?

楼主(2010-11-14):
看过一个视频,好像说让黑表笔接地。再用红表笔去接触别的测试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先红或黑? 有什么区别?
当自己使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什么时候先接黑再接红 什么时候先红再黑呢?

网友(点评):
给你答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4672-1-1.html! v,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每次师傅都是这样跟我们说 可是问他为什么的时候 又不说 。。期待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网友:
是正确的使用习惯吧。如果你先红表笔接测试点,然后再用黑表笔接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红表笔跑位了,测出来的就不是准确数值了。

还有就是并不是测所有的数值都是黑表笔接地的。
以上都是我一个新手的个人看法,期待高手给予科学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啊,,!  继续顶贴  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是红表笔接地,出于对元器件安全考虑——像晶体管类型的器件。要知道表针也是带电压的。

网友:
给你个终结答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4672-1-1.html

第4楼就是你想要的答案。。。。这些问题可以搜索一下就有答案了。。。。。

网友:
测电压。
黑接地。红接测试点。
打值。
红接地。黑接测试点。

网友:
从一接触维修师傅就教我们,测阻值时红表笔接地,测电压是黑表笔接地。当测电压时,COM(黑)是公共点,你在万用表读出的值就是你此时测的电压对公共点的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这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习惯上说的对地打阻值,或者对地测数值,最准确的应该叫做二极体值。这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原理是测量接地点到测试点的压降值。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把万用表开到二极体档,然后红色表笔接地,黑色表笔接欲测量之位置。然后看万用表上的读数即可。一般用在测量各个基本电压如12V,5V,3.3V,5VSB,3VSB等是否对地短路和量测控制信号和AD信号线是否短路和开路。二极体测试法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测试方法,例如在主板不加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来测量ATX插座上的12V,5V,3.3V是否对地有短路或微短现象。来确定上述的几个重要电压是否短路。又如测量PCI上的AD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确定南桥到PCI的AD线是否有开路和短路,来判断南桥工作是否正常。测量USB口,网卡接口,COM口,LPT口信号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用来判断相应的端口和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等。
/ F9 t# _, W  L* e    二极值的叫法,是台湾的叫法,在大陆也并无具体的称呼,由于在指针表时代,这个档,只能测对地电阻,所以,老的叫法是对地打阻值,我们目前维修主板,普遍使用数字表,那么使用二极管档,即反映电阻,也反映压降。因为不好找具体的词来定义,在本书中,各章节中提到的对地阻值,对地数值、接口的数值、二极体值,均是同一个含义,因为这个不等同于电阻,所以,后面是没有单位的

网友:
有点明白,!

网友:
明白了点,13#解释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