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C盘的一个东西删掉了,重新启动之后看不到桌面了

楼主(2010-11-14):
不小心把C盘的一个东西删掉了,重新启动之后看不到桌面了,进PE竟然认不到硬盘,资料要,怎么搞。。。。。。。。。。。。。。。。。。。。

yzz163 -10 帮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重建 分区表!恢复数据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样C盘恐怕要不了资料了吧。。。。。。。。

网友:
只要 C盘 没有被 反复 格式化 就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建分区表是重新分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 !!是指 恢复 分区表!!不要 重新分区 重新分区 ,恢复数据 难度就加大了1!!

网友:
重做个系统就解决了啊。 你的有用资料只要不是保存在C盘的就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PE下看不到硬盘也可以吗?。。。。。

网友:
进PE的时候;是 认不到 C盘 还是 所以的硬盘分区 认不到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都认不到,有没有办法。。。。。。。。

网友:
你要先看看BIOS里面是否认到了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认啊,还可以正常进系统只是没有桌面了。。。。。。。。。。

网友:
找个恢复数据的软件把你删掉的东西恢复回来就好了,用这个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网上都有下载

网友:
进到系统.后按CTRL+ALT+DEL调出任务管理器,选文件"新建任务(运行)",选"浏览"打开"C:\WINDOWS\explorer.exe".看看能不能打开桌面.如果没看见explorer.exe.那你删除的就是它了.这时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执行ghost32.exe(一般GHOST安装盘里有这个文件),从光盘提取该文件(也可以提取你删除的文件).
PE下看不到硬盘,估计你的PE不支持SATA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提取你说的那个东西。。。可以详细点不,没试过。。。。。。。。

网友(点评):
估计你除了看不到桌面外,其他的都正常.可以通过任务管理器执行其他的程序.比如通过IE上网,要是没GHOST32,也就可以在网上找了.只要上了网,很多东西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要是能打开任务栏管理器,其实可以直接找到你需要的资料,然后复制到其他盘,再安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说错了文件.不是ghost32.exe.是GHOST镜像浏览器.我在上面说的GHOST32.EXE皆指ghost镜像浏览器.

网友:
从做系统吧,从光驱起动;把C盘有用的文件转移到D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也用的这方法,也是解决了!不行就从相同系统考一个!

网友:
15#说的是,很有可能就EXPLORER.EXE被删了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子上注意主从设置进系统就看到你c盘里的资料
了

网友:
1\换一张支持SATA的PE光盘,这样就认识你的硬盘了
2\将你的硬盘装到 别的机器上,装文件拷出来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删除的了Explorer.exe 把硬盘拆下来挂别的电脑 复制 windows\WinSxS内的所有文件 到你的硬盘里基本OK

网友:
后面别人不要资料了,装了个安装版的就OK了

网友:
是啊,都有好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