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网络电缆没有插好

楼主(2010-11-14):
一客户机,网卡损坏,更换新网卡,在店里测试一切正常.到客户处电脑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客户家里另一台电脑正常使用(多是独立网卡).换用客户电脑上的网卡就正常(不解).再换一张自己的网卡(同品牌),一样不行(在店里测试多正常,多是插在这台电脑上).明日换个品牌的网卡,再试,不知哪位有遇到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是分割线
有个事没说,用客户另一台电脑上的独立网卡插到这台电脑是上就可以,但网卡芯片一样(8139D),就是牌子不一样,做工也不一样(是金浪的),我之前给客户换得多是杂牌的,但多在店里试过正常。上面的安规电容,二极管多省了,奶奶的,不会是这个有关系吧,明天再带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
电脑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
-------------------------------------------
他的网线年久老化、RJ45头等是否锈,检查了吗?

网友:
用网线测试仪检查网线是否完好,重点是1.2.3.6号线,水晶头是否生锈等。
可剪掉水晶头按标准重新制作一个。

曾碰到一个情况。客户墙壁上的网线插座里的接线方式是按标准A做的,我以为以前的人做成交叉线了。于是给调成标准B,结果还是用不了,再查。结果发现交换机端,那人也是按标准A做的。这根线是按标准A做的直通,暴汗。

网友:
从新做个水晶头给他

网友:
连接速度和工作模式选"10M半双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版主,重做过水晶头,网线测过正常(用测线仪),而且才没用到两年的网线(在室内).网线的另一端在室外的机柜里,有一个50口的交换机(主干为光纤).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虽然这根网线做得不标准(顺序为橙白、橙、蓝白、绿、绿白、蓝),且只用前6根(后两根当电话线用了,现在电信拉线的很无语啊,农民工,能省就省,且不专业),但另一头做法是一样的,而且也测过。

网友:
虽然线可以不按标准,如长度过长会影响讯号减弱,白棕、棕这两根电话线用的时候也会有影响,最好先试试标准接法

网友:
曾经碰到过差劲的线,内部爆皮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0M的网络,1236脚接上就行了啊,其他脚应该忽略不计啊,!长度也没有超过100m.

网友:
嘻嘻。。如果是接路由的话不妨换换网卡的模式,全双工或者半双工,一个个试试,在网线好的情况下试,   如果不确定网线是好坏,先确定网线再下定论是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全双工或者半双工,一个个试试

网友:
网线质量不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无装驱动呀!

网友(点评):
大哥,你8139D的网卡,在xp下需要手动装驱动?!!!!

网友(2013-06-21):
我也刚刚碰到这个问题,可以正常识别网卡,正常安装驱动,插上网线总是显示大红叉,确认网卡、网线正常,在其他机器上正常使用。
楼主解决之后,给个回音,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换根网线,重新打驱动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想了解下,静观其变,坐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