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 独立显卡,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0-11-14):
V3000 965 独立显卡,一长两短报警,连续换了2个全新的显卡,换了BIOS,加焊了北桥,加焊了显存,现像还是一样,测量了北桥到显卡这间的电容,阻值都没有异常。时钟芯片发出的27M也没有问题。各路电压都正常!
这个问题很头痛,通常这个问题加焊显卡都能解决的。那位大师能指点下吗!具体还要测量那些信号!

网友:
一长两短报警,就是显卡

网友:
查一下显卡和各个REF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是否都正常 现在出了问题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干桥

网友:
一长两短 报警 除了BIOS出问题后误报,剩下就是没有检测到显卡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焊好吧,再加焊一次试试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的,有没有掉点的,   这故障就是显卡。

网友:
仔细检查显卡焊盘有点掉电短线

网友:
仔细检查显卡焊盘有没掉点跟断线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如果不行就重新做一下BGA看一看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故障!

网友:
典型的显卡报警  如果是换过显卡了就测试显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你看下显卡周围的元件是否异常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现象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显卡周围元件在做显卡时碰到了 不在原先的位置上了……

网友:
加焊一下就可以亮了

网友:

V3000 965 独立显卡,一长两短报警,连续换了2个全新的显卡,换了BIOS,加焊了北桥,加焊了显存,现像还是一样,测量了北桥到显卡这间的电容,阻值都没有异常。时钟芯片发出的27M也没有问题。各路电压都正常!
这个问题很头痛,通常这个问题加焊显卡都能解决的。那位大师能指点下吗!具体还要测量那些信号!

今天终于有答案了!
这块板是被别人动过手脚了,首先发现PCIE总线少2个电容, 从痕迹上看得出来,不是被撞掉的,是被人用烙铁取下的,就把2个电容补上去,上电,果然没有一长两短报警声了,电流可跑到1.3A几(原只有1.1A几)了,但就是不显示。可外接花屏,哈!这可有进展了,心想已经换了2个全新显卡,那就得换两颗显存了。于是换了两个显存,上电,还是不显,但这次外接不花屏了。又有点进展了。量了屏线接口,LCDVCC,和高压条开关电压都没有3.3V。可能是没有侦测到屏的原因,没办法我对屏线定义不是很了解,只有放下了。到了下午,有个客户拿了一台V3000来换屏,他的现象是白屏(LG的屏),换好屏后,用他的屏连屏线接到我的V3000上能显示,心想这下可解决了,放一边先。将这个客户的V3000屏换好取走后,再来研究我手上的V3000了,怪了连换了两个新屏,都还是没有显示,这下就把目标锁定为屏线了,之前量了屏线没有断线和短路现象,只有等买新的屏线了。正在晚上又有个客户拿个V3000来清风扇,这下机会来了,拆机后拿屏线接口和我的一对照,果然, 有两根线被人调换过了,对照装好(线是有分颜色)后,点一下屏,终亮了!!!
后来打电话给客户,问他的机器有没有拿到别的地方去修过,他死活都没有承认。
最后想了下,这机器应该最先现象是花屏的!也不知那位同行整个难题给我!呵呵!还是被我破解,只是花费我多些时间了。
最后还要请教下, 显卡对屏的侦测信号是那根?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不好意思,多传了2张一样的图片!

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网友:
可能找别人没修好,故意这样的

网友:
楼主你可真仔细,以后我得注意了

网友:
看来只是客戶rpwt,上家已很宽大处理,只动了一些表面手脚

网友:
从屏线上做手脚还有电容,这家伙也好歹啊,一般来说动一个地方都不好找了 还有东2个地方的。难找啊,也真是有心了,真是做维修的高手!

网友:
LZ很细心啊,二修的都能被你给搞定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或是做显卡有掉线,掉元器件

网友:
原来是把屏线的侦测信号给挪了位置了。使显卡找不到屏,就不是显卡了

网友:
动过手脚是难查的,还是楼主你细主呀.

网友:
你显卡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