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电源维修思路!

楼主(2010-11-14):
本人从没修过电源,但是看手上换出来那么好电源舍不得当垃圾处理掉,特到基地求个维修思路。比如说,无5V SB,查那里才是关键?无-12V,关键要查那里?从那部分着手。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主要先看看5VSB正常不 如果正常证明300V整流滤波完好。查主开关管电路 和IC供电。  否则300V整流滤波。

网友:
电源有高压的,注意啊,我被电的过

网友:
哈哈,给客户换就是了,很便宜的没必要修吧

网友:
找书来看,然后再自己实战

网友:
最好还是找图纸看一下电路怎么走,顺起来会比较顺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2416-1-1.html
这里面的讲得很全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