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R40 档LOGO

楼主(2010-11-14):
LG R40 档LOGO ,裸板在测试, 屏亮后  什么反应都没了,也没F2 F12等信息,换过CPU、内存、bios,那位高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先排除元件有短路。就南桥了。换吧?

网友:
我以前修过IBM的到LOGO处当机,一是换内存,二是换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换了南桥,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