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0-11-14):
  今天快下班时接到一台6535S的笔记本,用原装电源和电池试了都是开机不显示,风扇一直转的。刚好过保了,谈好价格OK.用直流电源,待机0.03(我做了一个HP专用的电源头),开机电流跑到1.34--1.20--0.91左右,电流跳的不正常,换内存一样拔掉内存电流还是跳的一样。应该是不过内存(虽然是不会跑线路,但是一般的问题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拆机。是AMD芯片组,首先还是先换U试一下,结果一样。接下来就做桥了。等冷却后测机,还是用的直流电源,电流明显的跟之前不一样,可是屏还是没显示,休息一下,上论坛看看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看了一下众说纷纭,有说U也容易虚焊,NB也虚焊,加焊不行,要换,还有的说换NB也不行,还有的说电源坏也会出现问题。。我一想是不是真的要原装电源才行,用直流电源不行(因为之前有遇到过有的HP机器非原装电源点不亮)。想到就做,用原装的电源一插还真的是亮机显LOGO了,高兴啊。。之后装机测试一切OK,此机修复。。

网友:
看样子还得从小事做起啊

网友:
有钱赚了。。。。。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6535S的笔记本,冷机不开机,热机就能工作,估计要做桥!!还没搞

网友:
我在怀疑是否就是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我换了好几根内存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