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USB口故障!

楼主(2010-11-14):
技嘉 945pl s3g板子,平时连一台一体机,每天会有几次U口不认盘状态。提示未知USB设备
前后面板USB同时都不工作
拆下所有USB外设,点亮后48小时无故障(其间间隔一小时上U盘)
请问是供电还是总线还是晶振问题??
现在已经换主板,故障排除。

网友:
这种情况很难说的,南桥也有关系ia

网友:
最好是好好测测看看,排除小毛病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应该是桥数据线传输不良加焊桥。

网友:
南桥到U口的电感坏了!

网友:
象是时钟不能同步,一般是南桥信号传输问题

网友:
和时间有关系,估计和USB相关电路有虚焊,重点查桥附近的。

网友:
我所有的USB故障在供电没有为题的前提下都是换南桥解决的

网友:
USB对地怎么样啊  换板还故障排除````

网友:
不换板子暂时没办法解决
所以先换再研究了

网友:
过一小时后,先测USB口有没有5伏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