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笑死人了

楼主(2010-11-14):
一块MS661 REV 1.1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板触发风扇转下就停拿掉12V4P后不会了,CPU供电短路 芯片是RT9602+RT9241B 的。可是都换完后还是无供电。场管也全换完了还是无复位无供电场管阻值正常。求助,内存南桥北桥电压正常``急~~
哈哈笑死人了。。昨天换完芯片不行的板刚才早上我点了下竟然可以点两了,无语~~难道放放才能好?你们都误会了,刚开始是量有个场管短路了,我换一个烧一个,后来把电源IC都换了才不会烧可还是点不亮阻值都没问题,太晚了所以去睡了,第二天起来一点就亮了的,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
杂牌子,不好修吧。。。。什么故障也会有的

网友(点评):
怎么什么东西在你眼里都是杂牌子啊?微星板子都杂了不杂的也找不到几个了!

网友:
建议换班吧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做芯片及维修的吗?感觉你在刷分呢!

网友:
换了以后断路现象还有吗?

网友:
如果换后不保护就查芯片 的供电跟EN信号有没正常,特别是电源芯片周边的10以下电阻。

网友:
你要查一下EN信号有没有开启,另外VTT1.2V的电压有吗?

网友:
EN输出相连了啥东西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完不保护了。也不短路了

网友:
芯片虚汗没有

网友:
这种故障偶也遇到过。都没修好,我想应该是北桥坏。

网友:
哈哈笑死人了。。昨天换完芯片不行的板刚才我点了下竟然可以点亮了,无语~~

网友:
哈哈笑死人了。。昨天换完芯片不行的板刚才我点了下竟然可以点亮了,无语~~

月饼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什么好笑的啊 修好才是技术

网友:
哪里空焊..

网友:
搞不懂了,反正好了我测试没问题叫客户拿走了

网友:
一点也不好笑。。

网友:
楼主修板太艺术了,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网友:
真无语哈...

网友:
无语了。。这很好笑么

网友:
难道是芯片周围的小元件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