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8p7ac跑C1-C0的问题修复一例!

楼主(2010-11-15):
主板:富士康848p7ac
症状:挡C1-C0,有时无码显示
测量:插上电源后,主板自动上电,并且强制关机不断电~量CPU主供电1.6V正常,内存主供电2.56V正常,
内存reference1.33V正常,打对地阻值也都一样,系统总线电压3.3V也正常,时钟电压也正常
北桥1.2和南桥2.5都正常
以为客户CPU坏了,换了个试了下,故障依旧,以为BIOS出问题了在网上找半天也没找到,55真悲哀~
后上假负载,测得VTT1.2V正常,CLOCK0.41V和PG1.2V都正常
测复位时,咿~怎么只有0.35V~正常应该为1.2V呀!
以前在论坛看过说强制关不了机,基本上换IO能解决大部分问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找了个IO8712的换上后,插上电源,咿? 怎么不自动上电了~心理一阵窃喜,哈哈 莫不是好了!
点开机,诊断卡一路飞驰到FF。哈哈 好啦~
结束语:非常感谢基地的帮助!

网友:
哦 忘记了  还请基地的老师们解说下 为什么IO会引起CPU复位电压拉低
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
848的板怎么用的是775的u的?

网友:
有点想不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型号 厂家要这么定 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富士康就这款式

网友:
好多山寨板478的u还要DDR2 的内存呢!

网友(点评):
请勿灌水

网友:
很多山寨的,不好玩啊

网友:
这只是型号 厂家要这么定 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是IO的问题呢!怎么查的呢!

网友:
楼主检测时为什么所有的电压都检测完了,唯独不检测JIO的工作条件?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了才想起杀IO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懒啊 不咋想换,换这个看着眼睛痛

网友:
io能引起复位电压低?

网友:
呵呵。。。
是啊,这家活是不好搞!完全能理解,前两天看一贴,讲焊接网卡芯片的,图文并茂,楼主可以看看,很有帮助!

网友:
自动上电,并且不能关机,就应该想到是开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这个我知道 我焊接网卡·IO成功率还是有百分之90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不要懒了,呵呵,楼主加油,建议以后发帖图片详细点,也有人给加个分,给个精!

网友: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关不了机的这种故障大部分是IO坏

网友:
学习记录: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关不了机的这种故障大部分是IO坏

网友:
8712F这IO坏率一直很高。

网友:
这种应该按自动上电的思路来修,INTEL时序应该想到IO然后测想关的脚位,但8712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