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 航嘉HK350-22GP维修过程

楼主(2010-11-15):
菜鸟我学习维修快一个月了,近十几天,没有电源好修,真是无聊,每天就是看基础,泡论坛,看着人家修电源的帖子,真是心痒,终于今天有机会了。到手一台联想机器,按下开机键无反应,换电源后正常启动,电源坏了!哈哈。COME ON!
拆下电源看是品牌机专用的小电源,型号为航嘉HK350-22GP,先测紫线和绿线的电压,紫线的电压比较奇怪,测的时候从4。8几一点点的下降到4。4多,绿线4。6左右,短接绿黑无电压输出,拆吧,拆开一看立马头大,别看电源小,料可真足,电路板上密密的几乎没一点空间,背面小贴片遍布全板,还有两块独立的小电路板焊在上面,看了半天,终于看到是7500的芯片,不好动手就先测常出问题的吧,立马奔主开关管去了,BINGO!13009有一只BC之间数值不正常,BE之间短路,另外一只正常,加电后再测,发现两只电容电压差很多,一只上面只有70多,另一只有220,找均压电阻吧,看了半天,没找着!!怪了,拿表量!还是没找着,哎,算了吧,这电源太紧凑了,先换开关管呗,断电后,再去测开关管,这次先测的好的那只,测B和C的时候,电火花一闪,嗯?不会吧,我断电了啊~ 再测,我晕,两只主开关管各脚之间都短路了,怎么会这样?? 一咬牙,把散热片带开关管取下来,再测管子,真的都坏了,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为什么腻?板上少了散热片,宽敞不少,但还是没找到要找的均压电阻,索性把大电容也取下来,看了一圈,还是找不着!! 放弃吧,还是先试试13009下面的电阻和二极管吧。测过之后,发现有一只15K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另外输出部分有两只电容鼓包了,分别是10v 3300   10v 2200 手边啥也没有,去买吧,9块钱才买到了两只开关管,两只电容和一只电阻,这老板真黑,没办法,谁让咱是新手,手边没有东西可替换呢,回来后换电阻电容,把大电容和开关管也装回去,串了灯泡通电,灯泡一闪即灭,短接黑绿,风扇转了,测12V输出为11。85,欧啦,看来这9块没白花,装回壳里吧。装好再试一回,嗯?风扇不转了?拆!拆出来再试,没问题啊?想到刚才装的时候,输出部分下面没有绝缘的塑料纸,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呢,找了张大塑料纸,剪好,铺上去,装好电源再试,吐血~  咋还是不转啊,拉过表来一测,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再仔细看看,纠结~ 原来电源空间小,220V的进线在风扇的后面卡住风扇了,没办法,拆开来,整理线,整理好确定不会影响风扇了,装回去,短接黑绿,欲哭无泪,风扇仍旧纹丝不动,用镊子拨一下,没有卡的东西了,这是咋地了,修个电源这么难么?哪儿又坏了?没办法,又把它拆开,再次短接,无反应,测紫线绿线均无电压,断电测得刚才换上去的东西都是好的,没有损坏,可能是哪呢?大电容?正要再拆,猛然看见了保险,这保险是带引脚的,垂直焊在板上,刚才接灯泡时把它焊下来了,焊回来的时候可能焊的不是很结实,刚才整理线的时候挤到了它,现在有一只脚都快被拨出来了,补焊!!再测,终于,电压都出来了,这次装的时候,一边装,一边测,到最后加完外壳测量,一切正常了。上机测,进了系统了,终于算大功告成。
虽然电源修好了,但是修得稀里糊涂的,特意去网上找航嘉HK350-22GP的电路图,没有,想请高手指教几点,大电容电压不平均,是哪里的原因,这个电原的均压电阻没有吗? 断电后测开关管怎么会损坏它的?  那个15K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照这个现象来看,如果我开始时直接换掉那只13009,电源是不是就OK了?有知道的大侠,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一波四折了,刚才打电话过来,又开不了机了,有得闲的高手帮我分析下可能是哪儿的问题,一会儿我去取机器。

网友:
可能管子又炸了,好像你没把均压电阻问题解决啊。

网友:
均衡电阻的阻值一般都比较大,在100K至150K左右,好好找找,就在两只大电容旁边的,小电源的话也有可能用了贴片

网友:
网络卡了一下就连发了好几次,不是故意要灌水的啊,版主见到的时候请帮忙删除,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是管子又坏掉了,哎,修好以后很晚了,就去睡了。没量电容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源也是用的贴片,在电路板背后,难怪我上次没找到呢。

网友:
学习了,这种小的电源里面太紧凑,打开了就头大啊。

网友:
1。均压 电阻应该在反面PCB上  贴片的
2。安全起见 检修不开机的电源  通过市电后  把 大电容 放下电   防止里面所存电压 造成再伤害 (多见于没启动的电源)

网友:
看了受益非浅哟,谢了哟

网友:
刚看完我还觉得楼主挺幸运的,换电阻,开关管就修好了,真是太顺了。再往下看,哈哈!不容易吧,表面上是好了,但实际上还有别的隐患楼主没找到又烧了开关管吧,换开关管前应考虑一下为什么开关管烧了,查明原因再上才能万无一失!里头学问大着呢,慢慢学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起步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水平,今晚再搞不好就先让客户换个新的,这个就留给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
话说修电源貌似故障点数的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