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维L-15A88液晶电视图像暗

楼主(2010-11-15):
背光灯正常,亮度,对比度,色度调到最大反而看不清图像,亮度调暗一点画面就像彩色像片底片一样。LG.PHILIPS LCD LM151X2(E2S0)屏,45针排线4.5脚为3.14V,不知道正常不,屏驱动为RTD2553VH。本人初修液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何处着手。肯请各位大师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你换换灯管试试,要不然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大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用了多久了?轻度花屏一盘加焊就好。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正负压供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换块普通驱动版试一下。或者重新刷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