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CPU主供电偏低

楼主(2010-11-15):
  昨天修一华硕P5KPL-AM SE主板,诊断卡不跑码,CPU主供电偏低。后测得内存供电0.9V,只有正常供电的一半,量旁边两个供电MOS管,其G极都没有电压信号。内存槽旁边有一芯片RT8105,其VCC正常,但UGATE、LGATE皆没有电压输出。在论坛里发现,该IC可以用RT9214替换,于是更换之,能正常跑码,自检OK。

网友:
主供电不正常,复位肯定没有,那肯定先看内存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