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PU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15):
HA-P4M-E主板经常死机,CPU是2.4G的换1.7的就不死机,查CPU供电是1.7V,用CPUZ看核心电压为0.64V请问正常吗?

网友:
不用管CPUZ啦,0.64V,核心电压偏低还带得起CPU嘛?1.7V才是正常的。

网友:
CPU供电低,查MOS,ic

网友:
检测问题吧,不可能低那么多还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