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FC 298报E 9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11-15):
佳能FC 298的机器在我们这就不报E9复印也正常。一拿到客户家开机就报E9错误代码。
我测了一下220伏电压。我们这是230伏左右。客户那是210伏左右。能是差这么点电压就会不好用吗。
错误代码

网友:
检查下电源部分。电源电压不稳定或频率不稳.
这是机器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不要把机器跟大功率的设备放在一个插排上.
看电压稳不稳,加个稳压器试一下。

网友:
电压低了加热主件温度就起不来

网友(2010-12-15):
加热陶瓷片工作不正常 检查下是不是和大功率的东西接在一个插排上了

网友:
功率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