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金长城CRT显示器电源不通电,测电源部分的地线有负150左右的电压???????

楼主(2010-11-15):
一台金长城CRT显示器电源不通电,测电源部分的地线有负150左右的电压?想问一下为什么电源地线会有负电压?高手帮忙?????

网友:
黑表笔接在热地还是接地冷地。

网友:
你测试的方法不对吧! 你把黑表笔接错地方了,你直接测热端的那大电容两极的电压就知道是多少了。

网友:
测电源部分的地线有负150左右的电压?你说的是初级还是次级?测量方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