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8

楼主(2010-11-15):
开机报警 一长二短是不是显卡报警呀?但是机器还可以进系统有进系统的声音。屏没有显示。用键盘在黑屏软起动。电脑就正常了。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冷起动就报警。维修站的人说是BIOS问题。有可能吗?请帮帮我吧?客户急的很。。。。。

网友:
显卡吧,多开几次就好的话,肯定是冷启动不了,热启动没问题的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你外接一下咯。

网友:
谁有BIOS文件给一个我行吗?

网友:
屏有没有问题先,高压板、

网友:
重做显卡看看吧~~

网友:
维修站的人说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