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开机后键盘灯闪一下后好像是死机停在logo.

楼主(2010-11-15):
华硕M2N主板开机后键盘灯闪一下后好像是死机停在logo.原先此主板不跑码刷完BIOS,能亮了,出现现在的故障,有换了旧一点的BIOS版本也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先查一下板上各路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内存有问题或者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各电压测试报上来.检查CPU工作条件VDDA2.5V是否正常.这块板有点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