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IBM X31 MAX1845芯片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0-11-15):
笔记本维修实例-IBM X31 MAX1845芯片不跑码故障
前端时间收一台IBM X31笔记本维修,机器是不跑码,第一次就更换产生1.05V和1.2V的MAX1845的芯片就好了,但没过多久就返修了,第二次还是用更换的办法,换了反面的场管,和滤波电容,结果还是返修,郁闷啊!最后只好帮办法改线了,客户得罪不起啊!于是就拔掉MAX1845和开关管,然后从1.2V的电感(在PC卡插槽旁)飞线到两个电感上,开机测试都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是通病来的啊··
  直接在1.2v的电感上拉个电压过来就OK
了··包你不返修啊··
·

网友(点评):
其实通病就是那个大电容会坏,返修的有点烦了,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旁门左道的方法

网友:
哎,以前,是遇到过2台同样的故障,没修好,就是这个问题,现在也终于清楚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 了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耳朵瞎了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意思是不是说,,此机有二个产生1。2V的大电感啊。。

网友:
LZ能不能具体点告诉我们新手怎么飞!

网友:
我这里的一台T41也是这个问题啊。。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点评):
在这个机型还还没有试过,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很简单的,根据图纸的电压,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谢~!

               这问题我修了几天都没修好,

按你的方法,搞定,,,,,,,,,,,,,,,,,,,

网友(点评):
修好几天了啊,一般我们客户叮的还蛮紧的

网友:
我把1.2V的电感换了,现在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给客户保多长时间?
1845取消了,1.05和1.2都没有了,您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机器是好的,客户也不会拆,所以他也不会管这个

网友:
从别的电感的1.2v上飞到1.05v和1.2v的电感上吗??

网友:
把1.2V和1V的电感用线连起来,然后把1845和那两个MOS管去掉.从北桥1.2V供电飞根线过来接到1.2V和1V的电感上就可以了.

网友:
那样是没什么问题,估计就那个1845负载太大了可能会烧掉,改那么多了也没见返修的,换电容有的也换不好,搞不懂

网友:
我 每次修多是1845 和电容一起换的  电脑也会出现返修的问题  你所说的直接拉 我到想试试  LZ 最好能帮发发个图片对比下

网友:
感谢 学习了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