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有个晶体三极管烧了 有图

楼主(2010-11-15):
有小指那么大的
管子烧了看不清楚代码了
请教高手应该换什么参数的

是那个大电容旁边的

网友(点评):
你致少得说明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的,最好发个图。你这样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点评):
我这有一块 实物跟你的图一样 , 是09N03LA

网友:
至少你上个图,看看什么位置的。描述清楚点

网友:
5200的显卡,在这里一般是用的3055或用60N03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55或用60N03  是元器件代码??

网友(点评):
无错呀!3055 5503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就上个差不多的,看下结果。不行再换

网友:
2楼说的对,我的FX5200上就是用的3055,用主板CPU供电管代换都可以的

网友:
直接上60N03就可以的 原来的是305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主板CPU供电管代换的, 结果还是不行 还把板子的一个地方烧焦了

网友:
那就说明还有可能短路的地方,板子烧焦的地方在管子的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看起来像场效应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金手指上面

网友:
有可能烧坏基板或者其它元件

网友:
这个是上管还是下管?

网友:
估计还有其他坏了件没查到

网友(2010-12-16):
回复 网友D:

像场效应管,,????????
明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