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5的摔一下,不开机。

楼主(2010-11-15):
电压都正常。这个机子有什么通病。摔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支招。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摔了的机器还问什么通病呀,机器现在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这机子通病是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电压正常,电流跳到0.44,就不动了

网友:
看电流像是CPU都没过的 CPU有复位吗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是BIOS,不过你的机器摔了,这就难说了

网友:
摔过还是好好目测一下吧,然后对着图纸耐心的修呗。。

网友:
摔过的机器。没灌胶的话 多半 桥会虚焊。,压桥试试。

网友:
CPU有复位,不知此板CPU容易坏吗?

网友:
这机器典型的BIOS爱坏, 跑内存就刷BIOS …… 不过你这显然不是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一般就是先做桥吧

网友:
先干bios 后干桥

网友:
南桥空焊了吧,不触发,查EC 南桥

网友:
应该是有短线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