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6000雷击 短路 短路还短路 最后客户大脑短路

楼主(2010-11-15):
     昨天接到一台hpnc6000被雷击的 上可调电源一测大短 心想肯定是主供电短 然后给用户报价150元  拆机测主供电不短 于是测所有电感发现待机3.3v的储能电感短然后 短路法 把可调电源调到5v限制电流负极接地正极接电感然后发现是3.3v产生的双场馆坏了 换管后此点不短 然后加到还是大短 还是主供电短路 心想那肯定是 哪路供电的高端们场馆短路了 然后用表一端接主供电 一端接测所有储能电感发现cpu供电的高端们场馆短路 此点短路排除 然后上电此时不短路了但是无待机 仔细看了一下max1999发现上面已经烧出个小眼 换max1999 加电还无待机 然后测1999的工作条件首先20脚供电 就发现只有2.3v左右然测到 r231 4.7欧电阻 阻值缺变成了300多欧换电阻 待机出现3.3 5v出现

但是 待机过高0。1  而且1999发热在换一个max1999还是一样  于是又开始按顺序测 1999工作条件  由于3.3 5v出现所以 shdn bst on3 on5 ref都有 但测到ldo3 发现只有2v 那肯定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但是测25脚却不短 然后又开始查图纸

测那个共阴极二极管的阴极短路  然后再图纸上找了一下 +v_rtc  都是给南桥的 而且只有三路每路只有一个滤波电容 就重这三个电容下手吧

分别查过c1403 c1413 c44发现都不是电容的问题 难道是南桥 于是又开始短路法 果然是南桥 南桥热了 南桥是dbm的 换南桥后此时待机正常 开机电流到0.4左右 我去疯了 现在所有供电都有了  难道cpu也挂了  换cpu后 开机屏亮 然后又掉电了 到此为止在给用户报价 (因为浪费了太多时间而且机器配置很低了)  修机器cpu供电 待机电路 换南桥 一共150 换cpu 70  用户却不修了 操 费了两天劲却不修了 郁闷 郁闷
给用户装机拿走滚蛋 本人估计 就算修好了 还会有别的问题 因为又掉电了..

网友:
楼主要淡定呀,修机器经常遇到这样的

网友:
楼主的故障分析思路较好,请问一下那个LDO是什么信号呀,因为没有完整的图纸,所以还请楼主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LDO 是线性电压在这里是1999发出的主要给南桥的 rst rtc 提供信号

网友:
应该先拆机,再报价。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楼主给他还原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把南桥 和1999换了回来 cpu供电高端门场馆 和3.3v产生的的双场馆没换  太麻烦

网友:
最烦的就是折腾半天收不到钱了。。。

网友:
这样的事经常遇到.我前几天DELL D630 客户说闪个屏..我一想显卡.订了个改良的换后没好用..显卡只能拆除下来.还陪钱了呢...就当长经验了

网友:
共阴极二极管是什么?3脚是阴极吗?

网友:
还是楼主跟客户沟通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客户都有个心理价位

网友:
,,,,,,,,,这样的用户就要一次搞死它

网友:
雷击的板很难修啊``不过这种客户好讨厌的说``

网友:
我也是先拆机检测再报价的,大不了费点功夫拆机装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3脚是阴极

网友:
我们这如果修好了他却不修的话是要交150元检测费的,然后把眼前能换掉的统统换掉
最后算算其实是很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免费检修  因为如果要检测费 用户根本不会修  在一个问题这个本太老了 没什么换地..一时间想不出能用到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维修必须这样,马上修好的手高价客户不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确实如此,很多客户是电路问题,如果你经验足很快修好了反而收不了多少钱,他宁愿让人家折腾半天把东西都换光了反而觉得你维修水平好,收多一点是应该的

网友:
  oh   、麦嘎得。  雷击 。。。。。之前也遇到一个TCL的被雷击 、I/O 、南桥、PC卡、网桥、网卡都挂啦.....

网友:
先谈价,再收定金100。修好再收余款。不修了100不退。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们这也是免费检测,可是行业里面朋友都知道修本最难在于检测
检测不出来不收钱,检测出来了就要收费了,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辛苦

网友:
电流到0.4为什么怀疑CPU坏了呢,查复位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不行啊  这不成了霸王条款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没有查复位 因为之前 cpu供电的 高端们场馆击穿  所以想换个cpu试试 然后果然cp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共阴极二极管,能告之下这个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我想说 150 少了吧 这样下去 做维修大家要全部喝风了

网友:
我们这儿检测出故障客户不修了都是要收检测费的(同行是不收的),检测不出来不收费。工程师拆机装机浪费的不是时间啊,时间就是金钱。一般检测费都是事先跟客户沟通好的,客户都能接受的。接受不了,那你就拿着机子走人吧,我也不想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