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80V 不开机

楼主(2010-11-15):
拆掉 COMS电池后  每次用外接电源  、插上就能自动开机    关机后就不能触发了    要在拔插电源后就能开机   请教高手

网友:
遇到这种现象,都是换南桥好的,个人经验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也是啊有高手帮帮

网友:
华硕的  楼主查下休眠开关那部分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