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场管,第一次 见到!!!!

楼主(2010-11-15):
SONY 主板。

CPU供电。无线网卡 和 大电感 之间的就是了。外面四个角,到 电感都是0.  是贴片 场管?

整个 CPU 供电 就这两个场管。

网友:
发的图片什么也看不清,你这张图片我看了还以为我昨晚的酒没醒呢

网友:
手机 照的 ,呵呵。

网友:
很久以前的DELL 机器就有这种管子了

网友:
sony什么型号的主板  能不能查查图纸 让大家都了解一下

网友:
就是上面加了个铁皮散热

网友:
华硕的机器也有

网友:
真没看清楚lz指的是哪个。。。

网友:
像素低的坏处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超低电阻晶体管

网友:
老大 你的图片把我的眼睛都看疼了也看不清楚啊

网友:
SONY的机器这种场管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以为还是保险电阻呢。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感觉像是保险电阻啊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一个个都说XX主板就有,但这是啥管楞是没说

网友:
   大哥 、店都开了。还差买个相机啊 。耽误事     、这图片怎么看呀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