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修液晶,问几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0-11-15):
菜鸟学修液晶,问几个小白问题。第一个式灯管好坏,一个外输出4灯管的,是不是必须也拿4个好灯管式,用一个灯管是不管用的。

第二是主供电是16V是电压,过了MOS管电压一般应该是多少的,是不是还是16V.也就是高压包供电应该是多少?

谢谢楼下的两位师傅,我去找个笔记本的高压条改造个。

网友:
试灯管好坏你想一根根的试的话,直接用个笔记本的高压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根一根的试你可以装备一个单灯的高压条,一般的通用高压条是可以承受12-19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