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热插的内存主板不认,怎么刷SPD?

楼主(2010-11-15):
热插的内存主板不认,怎么刷SPD?

网友:
我也正在找“坏内存进不了系统,怎么刷SPD”

网友:
高人呢?怎么都没影了啊

网友:
SPD芯片损坏更换芯片再刷

网友:
拆解后使用编程器进行烧录,认不到应该是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热插主板认不认没关系,主要是刷写软件认了就行!当然热插最好就是只插SPD那几个脚,这个东东自己做也行!要不然,很多时候系统会死的!
要真不认,那就当它坏算了,随便都找到一个换上!要有专用编程器,那就方便些!

网友:
就是在软件里不能认啊 ,刚开始可以的,我在刷的时候文件没加载上,把以前的资料给擦除了,现在就不认了啊,有什么办法补救没?

网友:
使用一下这个软件把,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8093-1-1.html,在DOS下可以使用

网友:
我也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