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a无丛下手的难题,高手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0-11-15):
这机器前段时间发过一个贴,但一直无人问津。现在再说一下。故障是凉机开机一切正常,只要不关机或重启就没有凭何问题,曾跑3d10几圈无问题,也点机一天而正常使用。但只要机器点上一段时间后重启或关机再开。那就肯定过不了显卡有时还有两短一长的报警。显卡的时钟和复位都测过亮和不亮完全相同(时钟的振幅和频率)各供电也完全没看出有任何问题,仔细测过。现在换过全新的显卡,加焊过北桥。问题还是一样。想换个北桥可手里没有啦!觉得可性应该也不大才是。现在想跟各高手交流一下,看看大家能有什么意见。现在手里有主板图,没有显卡板图。如果有那位有显卡板的图提供一下在此表示感谢!显卡板料号是ls3691p
北桥也换过啦!故障还是一样。实在是无语啦!

网友:
确实是比较烦人的问题,建议楼主换个北桥试下啊

网友:
这个 一般跟显卡没关系,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旁边的晶振,有时晶振不稳定也会产生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