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n插电源关机重启,单用电池正常。求助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15):
方正r650n插电源关机重启,单用电池正常?求助怎么解决?
原来修的是不开机,换了显卡就O了,然后拷机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客户取走才发现的。

网友:
那就要查隔离保护电路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和保护隔离没关系吧?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台IBM,跟你是一样的,换了个键盘就好了,因为开关,在键盘上面。

网友:
你说详细点大家才能帮到你啊,你说你关机到哪步重启啊。原因很多的,你看看是不是电源的毛病啊。跟保格有关系的。

网友:
LZ 提醒一下 可能是系统问题啊 不要扩大故障啊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一下各电源输出杂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重装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系统里关机直到完全关掉,(屏幕不显,所有灯都不亮了)过一会就重启了。

网友:
显卡有虚焊的地方,以前我换过华硕机器显卡:就这样,后来加焊了就好了. 反正说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那你电池看看能充电吗 在BIOS下面可以关机吗 你要多说一点故障现象 我们才好判断啊

网友:
同志们问题解决了,不过比较纠结,放电好的,一开始也放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