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S 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0-11-15):
一台IBM X200S 不定时黑屏 用用黑屏 在打打不开必须把适配器和电池那下来 才行 但到DOS 又黑屏只能把适配器和电池那下来 才行,有时候只能用半个小时
黑屏

网友:
电源口问题 这个是通病
前几天我修了两台都是这个问题 其中有一台北桥做烂了可是故障依旧 最后更换电源口 故障解决了,

网友:
你都拿下来怎么加电啊,说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