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一块GA-H55M-S2的板,开机不加叫,点开关针也无反应,从开关针经过一个L1117LG过三个
三极管
到南桥跑线,更换过一个坏管子,但还是不加电,请问论坛那位有此板的
呀!!共享出,在此谢了
技嘉

网友:
不加电,先打PCI A14对地阻值,测待机条件RSMRST,晶振是否起振,VCCRTC,RTCRST,开关针上是否有电压,开机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