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S10笔记本摔后LCD屏的特殊故障现像维修过程

楼主(2010-11-15):
A:接手一台联想LENOVO S10笔记本,上网本,经色的,客人描述说上班时电脑包从车座位上掉下来了,当时没管他,到公司发现就不行了,上家说是屏坏了,但是没现货,要留下来,没留,拿到我这儿来了,问我换屏多少钱,报了400块!先看看现像吧!

B:外接很正常,就是屏左边有一片兰条,右边是灰屏,最开始我也以为是屏的问题,原因有三点:
1.客人摔过。
2.这种现像从直观上来讲就是屏的问题。
3.外接很正常。
C:换屏吧,这种屏很常用,有大量备货:还好!

D:换上屏本以为这样就好,因为是同型号的屏,码片也没换,开机还是一样,后来把码片换上,故障依旧!

E:那就不是屏的问题了,看看屏线吧!

F:屏线很正常,每根根通!没问题呀,主板看看!

G:仔细用表跑了下线路,这个屏线直接进了北桥,不会是北桥空焊了吧!加吧!

H:试一下机,还是这样,会不会是北桥掉点了,拆下来看看:

J:焊点很正常,一个点没掉,故障越来越小了,北桥了,换!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做上去,试机!

K:好了,

L:维修过程结束了,收了客人300元,客人也很满意,至少少花钱了!把经历上传上来,机友们多参考!以后维修多一个经验!

网友:
太有才了,摔一下都会把北桥搞空焊,这是那家工厂做的板,太水了。

网友:
问下 现在这样的14.1的屏400快就可以换了吗·?这价格是不是太便宜点了啊·?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10寸的屏,14.1的屏是外接的

网友:
也太便宜了吧。。至少600.。

网友:
一般摔都是把屏摔坏,这次遇到屏没有摔坏,真是罕见啊,北桥摔虚汗的到时见多了,谢谢楼主,楼主应该多上传点这样的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这种故障的确很少见

网友:
这个厂家可真绝做出这么烂的本本

网友:
经验丰富啊,要是我就蒙了。。

网友:
也太便宜了吧。。至少600我这里就600

网友:
当你初步判断是屏故障的时候就报价400啊,报的价格有点低了。